解决办法:vcs进不了virsim ,出现段错误 $CMD "$@"

楼主(2010-11-17):
引自 eedavid 和yulizi 两位牛人的回复
系统Centos5.4
vcs Add_half.v -RI -line +vcsd +cfgfile+filename   时出现如下error

../edatool/synopsys/vcs200906/gui/virsim/bin/common:line 301: 7647 段错误$CMD "$@"

Note: Execution of ../edatool/synopsys/vcs200906/gui/virsim/bin/virsim exited withcode 139

CPU time: .094 seconds to compile + .040seconds to elab + .048 seconds to link

分析
有些版本的Linux系统,改变了一个库的路径,要做一个连接重新影射一下,否则virsim跑不起来,

解决办法
cd /usr/X11R16
mkdir lib (原来没有就mkdir,否则不动)
cd lib
ln -s /usr/share/X11

网友:
这个方法似乎解决了virsim,但是dve不行了吧。

网友(2011-06-27):
有人会解决dve启动问题吗?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A:
vcs 所有.v文件
vcs tb顶层名 -Mupdate -R -gui -debug_all
就能调出dve了

本人刚接触,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