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比较傻的问题:D触发器的D端不变,如果clcok过窄会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2010-11-17):
请教一个比较傻的问题
如果D触发器的D端不变,clcok过窄会有问题吗?
谢谢!

网友:
depend on your flip-flop respose time

楼主:
我说的过窄的意思是:clock的频率已经大于FF最快的工作频率了

网友:
个人觉得若是D的保持时间大于cell delay,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上

网友:
如果D端和Q端输出一致并且无变化;
个人认为是没有关系的;
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正!

网友:
只要去不流片就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窄到小于一级门延迟的话,肯定不行。如果远大于门延迟就可以的。
而且你问题的前提就有问题了。如果d端不变。用触发器干嘛。直接wire过去就行了。

网友(2010-12-25):
不要太逻辑,电路本身也有一个可工作频率的上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问题!

因为你的输入没有变!

所以输出也不会变!

不过尽量不要这样!

网友:
建立时间是负的不行

网友:
肯定有问题,如果不满足D触发器的最小的建立保持时间的话,D触发器会进入亚稳态,导致输出端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