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安装tsmc18的pdk时遇到错误

楼主(2010-11-17):
我是按照docs里的说明文档安装的,执行perl ./pdkinstall.pl后,选择版本,然后选择安装路径,确定后出错了
安装信息如下,高手看下是怎么回事儿(出错信息说tsmc18rf_lib.tar.Z不是一个tar文档,不可能吧,确实是可以解压缩的)
XX@XXX:~/tsmc18rf_pdk_v13d$ sudo perl ./pdkInstall.pl

- TSMC Process Ddesign Kit (PDK) Install Utility V1.0a -

    This perl script is used to install TSMC PDKs from the directory that
contains the original distribution source files (a super-set of PDKs) to a
specified destination directory according to the user specified options.

*Avaliable choices are:
   1 - TSMC 0.18um 1.8v/3.3v 1P6M MM/RF PDK
   2 - TSMC 0.18um 1.8v/3.3v 1P5M MM/RF PDK
   3 - TSMC 0.18um 1.8v/3.3v 1P4M MM/RF PDK
Please enter your choice: (1,2...)
1
Please enter your Installation Directory:
/home/XX/proj
Please confirm with your selection :
*********************************************************
*** Select package : TSMC 0.18um 1.8v/3.3v 1P6M MM/RF PDK
*** Install to directory : /home/liu/proj
*********************************************************
Are these correct (y|n) ?
y
====== Unpacking tar files ======
>>> Unpacking tsmc18rf_lib.tar.Z ......Use of uninitialized value $instFromDir in concatenation (.) or string at ./pdkInstall.pl line 132, <STDIN> line 3.
gzip: /tsmc18rf_lib.tar.Z: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 它似乎不像是一个 tar 归档文件
tar: 由于前次错误,将以上次的错误状态退出
Untar package fail - tsmc18rf_lib.tar.Z !!!

网友:
tar版本问题? 我用re d ha t  a s 4的系统,安装很正常

网友(2011-10-10):
我在ubuntu里安装,也有这个问题呀。

网友:
我的版本是ubuntu10.04,也有这个问题,那位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好像是pdkInstall.cfg文件中的一段Linux命令ubuntu不支持。可以手动解压所有的tar.z文件到安装目录,然后再把pdkInstall.cfg和pdkInstall.pl复制到安装目录。注意因为已经手动解压了,所以pdkInstall.pl脚本中的untar的body code要删掉(括号里的code去掉就好)。然后还要把验证folder existing的那行code去掉。再用sudo perl pdkInstall.pl就好。如果pdkInstall不能修改,你可以复制一下再改。

网友:
你把原文件只解压一次,里面的压缩文件不要解压。在安装过程中它自己来

网友(2013-03-22):
楼主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呀  请问一下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是在红帽4下面安装的  问题和你一样呀 求解 求帮助

网友(2015-11-10):
Thank your for the installation steps

网友(2016-11-2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咋个解决的????

网友(2018-03-21):
I'm a new user on it, does it works?

网友(2018-05-06):
v,j jkyfjyflj f

网友(2023-04-06):
你好,能不能发一下0.18的pdk,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