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在ahb总线规范中的增量突发和回环突发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17):
rt,那这两种突发模式分别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增量突发指 burst INCR 传输? 回环突发指burst WRAP传输?
建议LZ找英文版的AMBA总线协议;
协议中阐述的比较清楚了

网友A:
INCR Burst:每次Beat时,地址按照hsize[2:0]信号表示的byte数增加。
WAP Burst:每次Beat时,地址按照hsize[2:0]信号表示的byte数增加,但如果地址超过了size*beats的边界时,需要减去size*beats值。例如,Size为Word(4 byte)访问,4WAP操作时,如果起始地址为0x84,则地址为:0x84 -> 0x88 -> 0x8C -> 0x80 -> 0x84 -> 0x88 -> 0x8C -> 0x80 -> ...

楼主:
嗯,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2011-02-23):
原来如此

网友(2011-10-12):
原来是这样,我也对这个问题听糊涂的!

网友(2014-07-13):
回复 网友A:

有个小白问题想要问一下,HSIZE和HBURST设置不同时,HADDR的地址如何移动的?比如说输入数据HWDATA是[31:0]时,设置HSIZE=Half Word,相邻数据的HADDR的地址每次增加2,地址的增加是以byte来计算的。
但是对于HWDATA而言,整个Word才占据一个地址,也就说需要的两个Half Word的数据HWDATA一次性就输入完成了,这之间地址间的切换是如何实现的,数据是如何根据byte地址的变化进行输入的,尤其是HBURST是WRAP模式时,要如何进行控制?还是说,在数据位宽定为32位时,数据的传输是如何以byte为单位进行传输,以致地址可以以2byte、4byte、8byte为单位进行对齐?
或者是说,地址每次传输的只是每次数据的首地址,地址是以byte为单位进行递增的,那么输入的数据Wdata又是怎么存储的,使得当Hsize=Word时,可以一次性读出4byte的数据,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15-01-09):
还是没明白这个size 和burst的区别!!

网友(2015-07-06):
回复 网友A:

可是INRC 中的回环又是咋回事啊?

网友(2019-02-15):
回复 网友B:

   data是被配合hsize和haddr使用的,你可以再仔细看看协议,比如hsize是3'b001时代表half word,假设hdata是小端传输那么在看haddr最后两位是0还是2,0的话就是低16位有效,2的话就是高16位有效

网友(2021-05-31):
行为大体明白了,但是其实还是不太明白为啥要这么做,尤其是回环增量

网友(2022-03-07):
引用 网友A:
INCR Burst:每次Beat时,地址按照hsize[2:0]信号表示的byte数增加。
WAP Burst:每次Beat时,地址按照hsiz ...

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