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cl中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17):
在dc中写如下程序:

design_vision> set a [get_designs "*"]
{cla_16 carry gen_prop}
design_vision> foreach_in_collection design_element $a {
      get_references $design_element
}
Warning: design 'cla_16' is of the wrong type. (UID-119)
Warning: Ignoring all 1 objects in collection '_sel16228' because they are not of type reference. (UID-445)

就是把该设计下所有设计的所有引用都找出来。

但是这个问题出错时由于design_element是collection型的,而不是string型的。
因此返回说:design 'cla_16' is of the wrong type.

尝试了用find reference 和find design来分别代替get_references和get_designs。
查了手册是说find在tcl模式下返回的值也是collection型。

我用的是dc的B-2008.09version好像只有tcl模式,而没有其它模式。

请问这个功能的程序可以用什么代码来实现?要用循环的.

网友:
用report语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