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沟道调制效应

楼主(2010-11-17):
工作在饱和区的MOS才有沟道调制效应,但是我在做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的第3章课后习题第8题时感觉有问题,课后答案认为三极管区的MOS也有沟道调制效应,请高手解释是答案错了还是三极管区的MOS有沟道调制效应?答案截图如下:

英文答案

第8题的答案

网友:
从作者的描述来看,主要是考虑了由三极管区向饱和区转换时的连贯性,但是,从书上看,对沟道调制效应的分析都是在器件工作在饱和区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否因为这里L只有0.5um,很容易发生沟道夹断,所以在三极管区和饱和区都考虑了沟道调制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但是从定义的角度和沟道调制效应产生的机理上来看,线性区是没有沟道调制效应的,所以不太明白。

网友:
只要LAMDA在,自然就会有

楼主:
可我认为lamda只是一个系数,有了沟道调制效应后lamda才有意义,否则可以认为lamda不存在。
望高人指正!

网友(2013-11-27):
回复 网友B:

朋友,这个问题你现在理解了么?我现在也做到这里,感觉有点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