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个人对平衡-不平衡转换器的理解。。。有不确切之处还望大家指点!!

楼主(2010-11-18):
为了同其他级相连接,常常需要把不平衡放大器的输出信号转换成平衡信号,所以就要用平衡-不平衡转换器把平衡线或电路转换成不平衡线或电路。反过来也是可行的,平衡-不平衡转换器也能把不平衡状态转换成平衡状态。使用时,可能会要求阻抗相匹配。

    平衡级的输入或输出端口有两根并联的导线组成输入线,一根传输0°信号,另一根传输的信号幅度与前者相等,相位相差180°。同样大小的电流在两根导线中方向相反地流过。

    但是,如果必须把平衡源转换成不平衡源,就需要把两个不同的信号同相相加,从而输出不平衡信号。
    在不平衡的端口上,电流只流过一根导线,另一根导线接地,这是当今RF设计中的主要技术。
     也就是说平衡端描述的是两根信号线,而不平衡端描述的则是导线与地线/地平面。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平衡端以信号线作为回流路径,而不平衡端的回流路径则为地。

     之前一直有听过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在射频电路中也经常遇到,但一直没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今天查了点资料,总算是消除了平日里的疑团。发觉呢,有些东西在工作中遇到又有甚了解时,如果当时不立即去把它弄清楚的话,拖着拖着也就忘了,当再次遇到时照样懵懵懂懂。其实做技术与做学问一个样,同样得认真、严谨、负责。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谢谢!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之前也曾使用过平衡-不平衡转换器,因此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平衡-不平衡转换器俗称巴伦(balun),是一种单端与双端的转换器,这里所说的单端就是楼主所说的不平衡端,双端就是平衡端。双端(平衡端)一般用来传输差分信号,差分信号能很好的抑制干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为什么还要使用单端呢?高频器件不同于数字芯片,实际应用中还要经过细致的调试,如果使用差分的话会对调试带来很多不便(市面上很多的仪器都是使用单端连接的),况且,阻抗匹配时单端更省事,双端的话两端都用匹配,因而市面上很多的高频器件都是使用单端的。
     这是我以前的一些经验,说来跟大家分享,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谢谢!

网友:
解释很详细

网友(2010-12-20):
我的記事本又多了一個記錄了~之前也是搞不懂平衡與非平衡的差別及用處!!這下都瞭解了!!謝謝

网友(2013-11-17):
balun的种类很多,有变压器类型,传输线类型的等等。实现单端转差分作用,楼主的理解还不太深入,其实输出差分信号的一侧的中间点应该是虚地或接地的,平衡端的回流路径也包含有地,不然就失去差分的意义了。

网友:
"平衡端以信号线作为回流路径"

这个认识还停留在很低频的阶段.

频率升高到射频段后,多从电磁理论来理解,单端和差分都是微带线一类,能量的传递是场的传递,

网友(2015-03-18):
在共模点的基础上叠加差摸信号

网友(2016-04-11):
10楼说的好

网友:
理解的很好

网友:
差分的概念,我一直感觉没彻底搞清楚。

网友(2016-05-26):
回复 网友A:

   哈哈,差不多嘛

网友:
Balun 有軟件可以計算

网友(2016-10-01):
有些东西在工作中遇到又有甚了解时,如果当时不立即去把它弄清楚的话,拖着拖着也就忘了

网友:
平衡端口, 也是对地作参考. 只是相位差为180度.

网友(2017-11-08):
那个平衡的电路图中间有一个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