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hspice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0-11-18):
我在用calibre做后仿真提取参数后,用hspice做后仿真,之前的小模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可以仿真,但是当我仿真一个较大的模块时,用hspice仿真,出现了如下的错误:
error****subcircuit name missing***
error****difficulty in reading input***

我检查了子电路,有写进网表里,没有名字缺失的现象,而且电路图中的子电路也没有数字打头命名的现象,那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错误呢??

先谢过了!

网友(2011-12-27):
检查一下端口有没有对应上。

网友(2019-09-09):
一般是电阻电容前有个X,例如XRR,XCC,去掉X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