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sig (Delta Sigma Toolbox)工具包使用问题

楼主(2010-11-18):
我downlown的工具包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61543&highlight=delsig
将工具包加载到matlab路径中
执行mex simulateDSM.c、mex simulateESL.c和mex ai2mif.c
在执行mex ai2mif.c时报lcc preprocessor error: ai2mif.c:68 Could not find include file <strings.h> 错误
因为icc中无strings.h,将68删除,加载通过
但是转换matlab路径到C:\Program Files\MATLAB71\work
执行ntf=synthesizeNTF(5,32,1)
报??? Undefined command/function 'synthesizeNTF'.错误
不知大家遇到这么问题没?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2011-04-30):
I also found "strings.h" not supported and I tried to mark off this declaration, before I issue the mex command, but I did bump into the same mex compilation error.

My suggestion is simply not to alter the code in file ai2mif.c, and leave this file uncompiled.
I also tried to "mex simulateDSM.c" and "mex simulateESL.c" only and the Delta-Sigma Toolbox demos "dsdemo1" worked as well.

网友(2012-02-27):
我有碰到这个问题了~~~求解决~~~

网友(2012-11-14):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的是在mex simulateDSM.c 的时候出了error:'simulateDSM.c' not found 能给说下是啥问题么?

网友(2014-04-26):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现在在学习delta-sigma toolbox,在运行mex
simulateDSM.c 时报错, 说'simulateDSM.c' 这个没有找到
但是我已经把路径添加进去了   具体错误是:  Error : ‘xxx.c’  not found
???  Error using mex (line 206)
Unable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求解答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现在在学习delta-sigma toolbox,在运行mex
simulateDSM.c 时报错, 说'simulateDSM.c' 这个没有找到
但是我已经把路径添加进去了   具体错误是:  Error : ‘xxx.c’  not found
???  Error using mex (line 206)
Unable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求解答啊!

网友(2017-01-18):
回复 网友B:

   请直接到delsig目录下运行 "mex simulateDSM.c" and "mex simulateESL.c"

网友(2018-10-17):
回复 楼主:

   谢谢,不错的

网友:
很好的设计工具

网友(2021-03-24):
怎么样将这个delsig包添加到matlab里呢?

网友C(2022-08-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现在在学习delta-sigma toolbox,在运行mex
simulateDSM.c 时报错, 说'simulate ...

在home界面进入Set path,将delsig这个包的路径添加进去,再编译那个.c文件即可。这个问题是matlab没找到delsig这个包。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C:
在home界面进入Set path,将delsig这个包的路径添加进去,再编译那个.c文件即可。这个问题是matlab没找到 ...

请问,设置后,能在library browser里面找到他么?我添加了,可以用里面的命令,但是在library browser里面找不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