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

楼主(2010-11-18):
正在学习各种放大器  但是不能掌握如何进行分析
有哪位高人给我指点一下  折叠式、套筒式和轨至轨放大器的区别,以及它们的电路结构
还有如何控制其漏极电流

楼主:
最好讲的细致一些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你问的太广了,你应该碰到一个什么问题,问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比较喜欢解决的!祝你好运!!

网友:
我也在看  有时候感觉很糊涂

网友:
这个要扯起来就一大堆了,还是看看模电的书吧,拉扎维、allen都不错啊

网友:
学好数学、电路分析等基础就OK

网友(2010-12-24):
只能一种接一种的学了
建议先搞明白一种
各种参数性能都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