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的问题 -----.setup文件

楼主(2010-11-18):
Initializing...
Error: unknown command 'Search_path' (CMD-005)
Error: unknown command 'Link_library' (CMD-005)
Error: unknown command 'Target_library' (CMD-005)
Error: unknown command 'Symbol_library' (CMD-005)
dc_shell>

   Error 是怎么回事阿?
       .setup 文件如下:
  Search_path = { .     \
/home/syn \
/root/EDA_tools/synopsys/dc200809/libraries/syn};

Link_library = {class.db and_or.db gtech.db \
    lsi_7k.db lsi_9k.db lsi_10k.db lsi_lsc15.db nonlinear.db power2_sample.db power_sample.db tc6a_cbacore.db \ tc6a_cbamc.db};

Target_library = {class.db and_or.db gtech.db \
    lsi_7k.db lsi_9k.db lsi_10k.db lsi_lsc15.db nonlinear.db power2_sample.db power_sample.db tc6a_cbacore.db \ tc6a_cbamc.db};

Symbol_library = {class.sdb};

网友: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么写吧:
set search_path [ .     \
/home/syn \
/root/EDA_tools/synopsys/dc200809/libraries/syn]

楼主:
楼上的  貌似不对!

网友:
看你启动DC是用的什么模式,如果是tcl模式,就是2楼的写法.
set search_path {xx xx}

网友(2011-03-13):
帮忙顶下,期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
最好用tcl模式

set  search_path  [ list   A B  C ]

网友(2011-12-22):
回复 楼主:

    你把“=”符号取掉,就可以了。也就是 set target_libr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