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RFID 电源产生 仿真电路 分析

楼主(2010-11-18):
刚刚涉及RFID,有个问题请教业内高手,

问题一:
我想仿真 全波整流电路,仿真电路如下,

仿真电路过程中发现 标签芯片中 当VCC33,即电源稳定后,有些泄放管依然在泄放超过14mA的电流(直接VCC33,GND,通过一个PMOS)

标签通过感应的能量不是有限的么,怎么可以泄放这么大的电流,而且这些电流没有流过负载。

问题二:
如果不接标签芯片,直接在RF1,RF2两端接一个电流源,电流即使变化,发现通过感应产生的电压是稳定不变的(假设电流从5mA到500mA变化),这是否说明根据负载不同,从线圈感应的能量差异非常大,两者相差了500倍?

这样仿真有问题么,或者需要在RF1.RF2两端接电阻来仿真感应过来的能量?

请高手不吝赐教!

仿真电路如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有人知道么?

14443 typeA的读卡器一般发射能量是多少mW的,以及标签芯片天线接收的能量大概是什么范围的?

网友:
读卡器的种类很多哦,而且不同的读卡器性能不一样。。。

网友(2010-12-21):
我认为用电压来仿真场能量是不合适的,应该用电流源来仿真,让电流通过整流模块。你只要知道从读卡器上的电感到标签芯片上的电感后和过来的能量相当于多少的电流就可以仿真了。 标签两端的电压是电流通过负载而产生的,要不然也就没有必要加一个电压的限幅模块了。所以因果关系是场能量-》电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