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直流电源的恒压和恒流方式的正确使用

楼主(2010-11-18):
对于刚参与利用直流电源的操作人员,因为对电源的根基观念缺乏实际性的理解。如恒压、恒流、欧姆定律、电源的主体布局等。以下分三个方面来分析:
1、有电压而无电流、或者有电流而无电压。
无论是上述那一种情况,电源都巳正常工作,操作者都应该查验自我的负载是否接触很好,负载是否被短路或开路、负载是否符合规范等等。
极度来讲,假若电源有电压输出(恒压状况),而负载线又断了,天然输出电流就等于零了。同样假若电源有电流输出(恒流状况),而负载又短路了,天然输出电压就等于零了。
2、在调电压时,空载电压调不上去。
有些操作者喜好把“电流调节”电位器左旋到头,至使电源空载电压也调不起来。这阐明他对“电流调节”缺乏实际性的理解。因为电源即使处于空载也要耗费一点点电流,而你把“电流调节”关到零,连一点点小电流都不放出来,诚然空载电压也升不起来了。所以“电流调节”通常不要调到零,(向右调到四分之一圈左右就不会产生以上情况了)。
3、直流电源有电压输出,也有电流输出,再调电压,电压就调不上去了。或者电源有电压输出也有电流输出,再想把电流调大点,电流就调不大了。
这是因为操作者对“恒压”、“恒流”的观念不甚清楚的原因。假若“恒压”灯亮,阐明电源工作在恒压状况,(可以认为电压占积极地位)。这时的输出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决定的,而不是由操作者调出来的,(可以说电流是占被动地位),假若这时去右旋“电流调节”旋钮,电流是不会增大的。但这时去右旋“电压调节”旋钮,输出电压是会升高,输出电流也会随之升高的。(电压是主,电流是从)。
同理,假若“恒流”灯亮,阐明电源工作在恒流状况,这时的输出电压也不是“调”出来的,而是由负载决定的。只有去调节“电流调节”旋钮,输出电流才会改变,输出电压也随之改变。(这里电流是主,电压是从)

网友:
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但是有电流则一定有电压,除了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