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的差分电平怎么相接?

楼主(2010-11-18):
像上面这个图,接收器的参数如下:
          symbol        Parameter                             Min            typical          Max       Units
    -------------+----------------------------+-----------+-----------+-----------+------------
          Vcc          Core Supply Voltage                3.135           3.3          3.465          V
           Vih            Input High Voltage                 2                             Vcc+0.3        V
           Vil             Input Low Voltage                -0.3                             0.8             V
           Vpp        Peak-to-Peak Input Voltage       0.15                           0.3             V
    -------------+----------------------------+-----------+------------+----------+------------

我不明白为什么参数里写着Vih.Min为2V,怎么还可以接收1.8V的LVHSTL电平?

那如果可以接收1.8V的LVHSTL电平,那能不能接收1.5V的SSTL电平呢?

要满足什么条件接收器才可以接收?如果电平偏置不够,可以通过电阻拉高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同的差分电平就信号来说,只是偏置电压不同、摆幅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