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类放大器漏极最大电压有可能超过电源电压吗?

楼主(2010-11-18):
B类与D类工作在推挽方式,由于变压器的作用漏极电压是可以去到2Vdd,但A-C类放大器下面图片所说也是可以达到2Vdd的,为什么呢~

楼主:
感谢楼上顶了一下。。。
我觉得是电感(RFC)的作用,但为什么峰值电压刚好是电源电压的两倍而不是三倍或者其他呢?

楼主:
好冷清啊。。。

网友:
在1834年,俄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楞次......

楼主:
楼上欲言又止。。。

楼主:
楼上欲言又止。。。
引用 网友A:

但我是欲罢不能。。。

网友:
因为有RF choke直流电压为VDD,PA工作时电压摆幅可以达到VDD,所以漏极最高电压为2VDD

网友B:
这里有两个概念,漏极电压一般的是指的Vds=Vdc-Vrf*Cos(2*PI*f*t),这个电压是瞬时电压,对于ABC类的放大器来说,这个电压最高为2Vdc,这个电压同输出功率相关,这是概念一;概念二,对于一般的LDMOS来说,如果工作在DEF类,当输出功率往上推到饱和点附件的时候,管子一般的要烧坏!
Vds同直流电压是不一样的概念,那是电源电压。
写这么多,只能得一个帖子的钱,我要下本书,看来还要回10个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RFC的原因,试想如果把电感换成电阻Rc,漏端瞬时最大电压还会超过电源电压吗?
还有就是换成电阻后最大效率会不会由50%降低为25%呢?

网友C(2020-11-18):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两个概念,漏极电压一般的是指的Vds=Vdc-Vrf*Cos(2*PI*f*t),这个电压是瞬时电压,对于ABC类的放大器 ...

还是没懂,楼上能详细解释下吗?感谢啦。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懂,楼上能详细解释下吗?感谢啦。

拉扎维微电子的书上有介绍这块儿,大概意思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