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时如何能导出ram中的数据呢?

楼主(2010-11-18):
仿真时如何能导出ram中的数据呢?是在testbench中有特定的语句吗?(verilog)还是modelsim中有这样的功能呢?
谢谢啦

网友:
软核还是硬核?如果软核,testbench里verilog命令可以dump出数据来。modelsim也可以拉信号线出来。
硬核的话只能检测接口信号,或者用arm的debug端口输出内部部分信息。

楼主:
只是软仿真,如何dunp呢?谢谢

网友:
quartus和Ise不都自带仿真库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