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高手关于LFSR的特征多项式

楼主(2010-11-18):
LFSR的特征多项式 有具体代表什么运算意义吗 里面的X代表什么

网友(2012-09-01):
x代表的是寄存器,指数代表的是哪个寄存器~指数越大,寄存器越靠后~
http://www.eefocus.com/Galois/blog/10-02/184555_16c21.html
关于LFSR的,文章里面有的公式有点儿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