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新系统仿真出现: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楼主(2010-11-19):
我新装的系统Linux下的5141,在跑仿真的时候加Vpulse和Vpwl这些激励的时候出现错误:“waveform type must be specified if any waveform parameters are given”我按照论坛上的有人提示在CIW中输入“se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但返回的是错误"Error.eval:unbound variable-Analog",请遇到过次问题的大神赐教怎么设置这个Mode=Analog,在哪里设置,我的设置有什么问题???
在配置文件里的格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查到N多不同的格式,不知道到底哪种是对的。

楼主:
My problem is sovled~

网友:
又一个低版本的IC5141 估计是BAS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重新启动下icm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在你的.bashrc配置文件中加入一行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然后去你的CIW窗口中输入getShellEnvVar("CDS_Netlisting_Mode")看返回值是什么,如果是Analog就对了,重新启动icfb&就好了。差不多就这样。

网友:
回复 3# sdd731120 这个和版本无关,懂不?ic5141的spectre一直没有更新,想用新的话就去用mmsim去,我的usr5 也出现过这样问题,关键是变量设定要对,用六楼的方法就行,然后刷新一下电路(方法是删一个线网,或者原件,然后check&save),然后就能用了,我觉得错误和netlist有关。

网友:
如果不设置为模拟环境,是使用不了vpulse的。
还有一种办法,直接用analogLib下的vsource这个是通用的,我已经测试过了100%能用!

检查是否在模拟环境下的方法是在ciw下输入 getShellEnvVar("CDS_Netlisting_Mode") 如果显示analog就对了,否则显示nil

网友(2012-11-01):
回复 网友A:

   按着你的办法操作我的还是不行啊   求指导...

网友(2014-05-20):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

网友(2014-09-23):
我也遇到了,好痛苦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2020-06-13):
我也是,一直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