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问题请教,allen书上的fig10.5-4与10.5-18的矛盾

楼主(2010-11-19):
如果如图fig10.5-4的虚线所示,000的code为0~1/16,111的code为13/16~1,
这样做出来的histogram应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前凹后凸……
感觉fig10.5-4右移0.5lsb更好,但是这样“又有0.5lsbs的offset”了。。

网友:
0-1之间需要量化4个量级,怎么合适?采用(1-0)/4,得到0.25?量化完成了0 0.25 0.5 0.75 1,flash ADC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err 的rms很大,还有就是可以采用差分方法,取vcm=0.5,同样采用差分0.25量化,得到:0.125 0.375 0.625,0.875,也是4份,不过此时err的rms小了一倍,输出都是00 01 10 11 编码,不过就是对应的Vref值不一样了,输ALLEN书只是给出的是编码和实际值的关系,并没有给定输入范围,实际上只取输入范围为0-1,因为此时只有量化噪声,如果小于0-1,取0.25-0.75,那么enob下降1bit,因为信号能量减小了,量化噪声并没有小,如果取值大于0-1,则发生enob下降现象(量化噪声增大了),测试时可以采用小幅值信号,比如衰减6db,不过要得到INL和DNL,必须满幅值测试,一般采用CDT法,ramp波得到的直方图是直线,不过实际测试高线性度的直线貌似很难得到

楼主:
输入范围同为1的时候,那种量化方式比较好
看起来当输入幅值小于1-0.5lsb的时候肯定是0.5lsb的那种好
但是不知道peak snr谁好了,输入为1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