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乘法器??

楼主(2010-11-19):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想请问一下,ise的乘法器的latency是怎样设置的??通常是用那个lib的乘法器??

网友:
没明白你问啥,乘法器的延迟是你能设定的?

楼主:
我指的是ise的乘法器延迟多少个时钟,是不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如果你使用IP Generator并且里面有pipelined乘法器的话,那里面可以设
如果你要用DSP硬件乘法器,乘法器单元本身是组合逻辑,延时是固定的

网友:
有选项 直接选择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