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dc进行功耗分析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在modelsim中:
vsim -GN=16 -foreign "dpfli_init /eda/synopsys/ICC/auxx/syn/power/dpfli/lib-linux/dpfli.so" tb_adder +notimingchecks

但是返回有一个warning:
# ** Warning: (vsim-3473) Component instance "i_adder : adder_n16" is not bound.

导致后面的:
set_toggle_region tb_adder/i_adder
run 195
toggle_start
run 1310720
toggle_stop
toggle_report ./SYN/SAIF/backward_adder_gl.saif 1e-9 tb_adder/i_adder
命令都不能执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我是在http://www.tkt.cs.tut.fi/tools/public/tutorials/synopsys/pwr_est/gspe.html#create_bck_saif里看的教程。

楼主:
上面的问题 是在做 Gate-Level Power Optimization Flow
中出现的问题

网友:
adder_n16 没有接上。
估计是你的verilog写得有问题。 (估计你要说你是抄书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大侠这么牛逼啊,这个都会做啊

网友(2012-05-20):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请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