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讨论GTETCH网表该如何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0-11-19):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      当我们拿到一个GTETCH形式的数字网表,需要对其进行综合(FPGA综合和DC综合)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我现在的做法如下,先晒出来,大家评价一下,希望能讨论出有更好的方法!

      我现在拿到的GTECH网表,最底层是用UDP描述的,就是形式如下的一些东东(有好几十个):
primitive GTECH_UDP_FD1  (Q, D, CP);
    output Q;
    input D, CP;
    reg Q;

// FUNCTION :  DFF

    table
   //   D   CP  :  Q   : Qt+1
   //-------------------------
        0  (01) :  ?   :  0;
        1  (01) :  ?   :  1;
        0  (0x) :  0   :  0;
        0  (x1) :  0   :  0;
        1  (0x) :  1   :  1;
        1  (x1) :  1   :  1;
        ?  (?0) :  ?   :  -;
        ?  (1x) :  ?   :  -;
        *   ?   :  ?   :  -;

    endtable
endprimitive

   很明显,上面的UDP只能用来进行仿真,但是不能用来综合。
   为了对付FPGA综合和DC综合,我把所有的UDP都用可综合的逻辑重新描述了一遍,以上面的这个UDP为例,重新描述如下:
module GTECH_UDP_FD1  (Q, D, CP);
    output Q;
    input D, CP;
    reg Q;

always @(posedge CP)

Q  <= D;
endmodule

好几十个UDP全部这么描述替换,然后就可以在FPGA上和DC上进行综合了!!!,FPGA综合得到的结果是正常的,DC的结果还需流片验证。

我在想,我是不是愚昧了,是不是这种GTECH网表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GTECH不是DC自己内部的网表形式吗?
你确认DC不能认,也许能呢?试过没?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