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指的是ise的乘法器延迟多少个时钟,是不是可以设置的??

楼主(2010-11-19):
rt??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不一定对)乘法器,是逻辑电路,但可运行在,多周期下。也就说,从输入的输出的延时对并行线是比较一至的(也不全一样),具体的时延你要看手册说明,但这个设置实际上就是你系统流水线中,乘法器工作占多个个时钟周期的事,在系统设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