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代码怎么搞的,电容充放电波形不出来??

楼主(2010-11-19):
我想仿真观察电容C1的充电波形,HSPICE初学。
充电时间常数=1.0s,代码中仿真时间设置为4.0S。
:问题:1)为什么观察不到充电最终为1V的波形呢?总是充电达不到1.0V!!充电时间常数小于我的仿真时间4S啊。
2).仿真电容波形,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源呢?代码电源改为:VS 2 0 DC 1.0V  则观察不到电容充电上升波形??只好用
分段线性电源描述。。。
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代码:谢谢,帮帮忙。。。
*yanzhengxingshiyan
.OPTION  POST=2.0
R1 2 1 1MEG
C1 1 0 1UF
EA  3 0  1 0 1
RI 3 0 1
VS 2 0 PWL(0 0V 0.01 1.0V 1 1.0V 2 1.0V 3 1.0V 4 1.0V );线性波形描述
.TRAN 0.1S  4S
.PRINT  V(3,0)  V(1,0)
.END

网友:
不太玩電路,但是覺得你的R1=1e6 太大了,電壓都壓在R1上, 你c1的電壓自然沖不到1v

楼主:
我的问题出在,电容没有加初始电压,所以用直流电源仿真的时候,观察到电容的两端电压出现了突变到1.0V。实际在手算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初电容始电压的。同时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电阻电容电感等数值不要出现小数的形式:如0.1KΩ,0.001F,否则仿真的时候结果也是有问题的(本程序中结果电容电压出现了突变),我们只要将0.1KΩ写成100Ω,0.001F写成1MF即可。手算的电容充电常数还是挺准的。
%%%%%%%%%%%
这里我犯了一个概念错误:经过1个的时间常数T,只是说电容充电电压到电源电压的0.632倍。经过5个时间常数电容电压基本会充到电源电压。。。我错误的以为经过1时间常数电容电压基本会充到电源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