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哪个版本的hspice支持verilog_A

楼主(2010-11-20):
请问论坛里那个版本的hspice支持 Verilog_A,请安装后成功运行过Verilog_a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cadence 下可以使用~~~~ 也可以到对面实验室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哪位师兄啊

网友:
gaoyuan说07版本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懂得~~~

网友:
我闻所未闻

网友:
Hspice versions 2007 and after. ...
However, the Verilog-A simulator's pre-processor does not behave the same as that from Cadence Spectre.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论坛里我下了几个版本 都不能运行va 不知您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哪儿设置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Question:
Did you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card in your simulation deck?

.hdl abc.va $ where "abc.va" is the name of the file that contains the block that is described by Verilog-A language.

As the next step, please check the log file of your Hspice runs.
In the log file, you should see something like the following:

... Invoking the Verilog-A compiler for 'abc.va'

   .
   .
   .
... Synopsys HSPICE Verilog-A Compiler version 1.YYY.ZZZZZZ.

   .
   .
   .
... lic: Release hspiceva token(s)

If all the above shows up, it means your simulator is with the Verilog-A license and can bring up the Verilog-A compiler.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您好 我仿的时候出现以下错误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CML file does not exist
         'C:\Users\acer\hsp-model-cache\1.83\e\\program file\hpsice1\demo\hspice\veriloga\\lib.win32\dac.cml'

** error **
During Verilog-A Device processing:
    An internal system error has occurred [TDA-SYSTEM-10936]. Please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请帮忙分析 谢谢您

网友:
Try referring to the following URL
http://www.rfeda.net/dp-bbsthread-748061.html

网友:
Verilog_a 的使用语法等资料上哪找啊

网友:
license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论坛里有两本书及若干资料

网友(2011-06-05):
2007版本可以跑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