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65nm工艺线延迟和门延迟大概占总延迟的多少呢

楼主(2010-11-20):
我想知道假如我希望设计能够达到500Mhz,那么在做综合时,我的时钟频率应该设置到多少比较合理呢,现在我的关键路径是1.2ns,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在40nm的工艺,一个buffer 12可以驱动大概200 micron的距离, Cell Delay + Net Delay 大约是40ps. 在65nm的估计Delay会大些。

1.2nm估计能驱动30级的Logic Level。

网友:
如果你的关键路径延迟是在最差情况下的,并且所有约束都合理,没有漏约束的情况,1.2ns的综合已经有0.8ns的冗余,已经很大了。跑500M没有问题。

网友:
我这65nm布线前后差别基本控制在了30%,你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