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NVIDIA面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21):
【NIVIDIA面试题目】功率消耗
完成一项任务,你有两个选择:(1)2个500MHz处理器;(2)1个1GHz处理器。问:从减小功耗考虑,你倾向于选择哪种方式?

【求助】标准的invert图,把pmos换成nmos,原来地nmos不变,输入vdd问输出电压多少
说说我的意见把: 输入Vdd, 上面的NMOS饱和,下面的NMOS在线形区,利用两个晶体管电流相等,列出等式求解,输出电压为(V-Vt)/3.

网友:
处理器工艺?
占用资源比例?
一般来说我会选1GHz

网友:
如果是以相同工艺的话,更倾向于2个500M的,这样的话可以对处理器功能进行分工,然后一个工作另外个不工作等,类似于2个存储体。

网友:
第二个,理论值应该是0吧,实际的话。。。。。。1个Vt吧

网友(2011-05-23):
2个500m吧,这是低功耗处理里面的存储分块处理方式!

网友:
我选1个1G的处理器,理由是
1)2个500M的处理器里面一定有一些重复的东西,不如1个1G的节省
2)2个500M的处理器一般达不到1个1G的处理能力,比如跑仿真,多CPU多license的效率并不是简单地乘以n,而是有一定地减少,所以1个1G的完成任务更快一些

网友:
不做过多复杂性的考虑,选2个500M的会更低功耗一些。F低,路径就不会那么紧,同时电压要求也可以下来一些。如果可以降电压,则功耗会下来。当然这也和采用的工艺有关。

网友(2012-09-18):
就要去笔试了,好紧张。

网友:
刘明来报道  呜呜 我觉得大家说得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