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有什么电路可以将输出的时钟改变它的占空比,但周期不变

楼主(2010-11-21):
请教有什么电路可以将输出的时钟改变它的占空比,但周期不变。

如输入占空比试50%的2Hz时钟,将其变成占空比为1/4,还是2Hz的时钟。

网友:
数字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为何有这种奇怪的要求?

假设clk_o是源时钟
clk_buf是经过buff延迟25%相位的时钟
clk_g = clk_o & (~clk_buf);
clk_g是25%占空比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锁相环产生两个相位偏移的时钟,再将两时钟用逻辑电路合起来

网友:
优先使用PLL来实现,要是没有的话用更高频率的计数器来打节拍,用当前时钟为门控时钟做吧

网友:
阻容元件+施密特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