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 晶振为24M 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0-11-21):
51单片机 晶振为12M  时,通过DAC0832 输出理想的信号,运行良好,
但是把晶振变为24M 时。无信号输出,但其他功能可以运行。(此单片机最高支持30M 的晶振)
哪位大侠帮我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吧,什么信号可以输出?又有哪些功能可用?

网友:
more information need to  find out probl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为正弦波

    51单片机 晶振为12M  时,通过DAC0832 输出理想的信号,---正弦波,运行良好,
但是把晶振变为24M 时,无信号输出。(此单片机最高支持30M 的晶振)
哪位大侠帮我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号为正弦波

    51单片机 晶振为12M  时,通过DAC0832 输出理想的信号,---正弦波,运行良好,
但是把晶振变为24M 时,无信号输出。(此单片机最高支持30M 的晶振)
哪位大侠帮我指点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
Firstly, you must checking 24MHz  output  is reasonable , have chance to oscillation over  30Mhz ???

网友(2011-02-16):
(1) 是該單片機的設計有錯誤, DAC反應不及嗎?

(2) 一般 0.35um-based process 的 I/O PAD 反應速度約在 10MHz~20MHz
     (原因: 為了消除 I/O bouncing 上/下衝, 通常有 non-overlay through-rate 開啟控制)
      所以, 有可能是 I/O PAD 的問題 ?
     (试看看: 不要說 DAC output, 就算超過 20MHz 的 digital output 都可能被吃掉)

网友:
首先,先检查晶振是不是正常工作了,看看输出波形,然后检查一下这个指标是不是能让DA正常工作。如果这两个都没有出错的话,检查一下和DA连接的IO口的输出波形是否正确。个人感觉应该是IO口没有配置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2011-03-19):
很多51单片机不支持24M晶振

网友:
可能是那个DAC0832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换了24M以后,IO的速度也跟着快乐1倍,要去查看一下送给DAC的接口信号脉宽及DAC输入信号的频率工作范围

网友:
可以看一下DAC0832的s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