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是击穿还是闭锁?

楼主(2010-11-21):
本人设计了一个 双路DAC芯片,正,负6V供电,实际测试的时候参数,功能完全达标,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工作电压加大到+6V,
-6.5V的时候,电源电流瞬间加大由30mA增加到150mA,最初怀疑是内部存在寄生齐纳管,但是通过查找版图并未找到齐纳管。
    当把电源电压从-6.5V开始减小后,电流 并不马上减小,直到降到4.5V左右电源电流才回恢复正常,所以开始怀疑是闭琐现象,因为如果是击穿的话,电流 应该很快可以恢复。请高手帮忙诊断一下。
    在测试的时候,我曾经把正电源降到地电平测试,只增大负电源,一样会出现失效的情况,同时正电源可以一直增大到12V也不会才出现击穿的现象,所以我判断是地与负电源之间出现了问题!请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DAC电路型号?指标中负电源能接-6.5V么?外围电路去掉后现象还在吗?

网友:
-6.5V 使用正确? 看看logic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