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n电荷泵用NMOS做好呢还是PMOS?

楼主(2010-11-22):
Discon电荷泵用NMOS做好呢还是PMOS?

网友:
各有个的优点和好处!主要还是看应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2011-04-25):
如果工艺有深井工艺的话,两者都可以,如果没有而级数又比较多的话就只能用pmos,如果用nmos则背栅效应使后级的nmos阈值高到无法接受

网友(2011-06-19):
用PMOS的话电路会复杂一些,建议在升压到20V之前的Charge Pump均可用NMOS来做

网友A(2015-04-29):
回复 网友B:

   pmos做的话衬底跟源极连接,那栅极跟漏极怜还是栅极连呢,可以解释一下么,有点混乱。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栅漏接在一起,衬底的话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悬空,而是做一个源漏电位比较,谁高衬底接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