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22):
这是PLL中LPF锁定曲线,damping=1, 带宽是160KHz,C1=150pf,C2=10Pf, R=18K, Icp=5uA, Kv=220MHz,输入频率是4MHz,输出60MHz, M=15.

出现了大信号工程完成以后,还有很长一段的上升时间,不明白,忘大家解惑。

谢谢。

网友:
VCO控制电压过程,

VCO控制电压过程,
加入图片

本来20u就基本锁定了,但是一直到300u的时候才是平稳。

蓝色曲线 是黄色曲线放大后的显示。

网友:
顶上,,等待高人解惑

网友:
我们把电容换成理想器件以后,问题消失了,但是不能解释为leakage,

初步估计是电容的非理想效应产生的。

继续研究中。

网友:
大家有什么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