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有关全差分式的sar adc

楼主(2010-11-22):
刚刚在做sar adc ,接触到采用全差分结构的电荷重分配型的dac,工作原理一直想不通。想请知道的指导我一下,
或者推荐一些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2011-04-20):
现在想通了没?

网友: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philip E.Allen
的书里面就讲的很好啊
关于电容电荷分析方法还可以看前面的开关电容章节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全差分结构的,allen书上将的不是全差分结构,去年十一月份提的问,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呢?没解决可以找我讨论一下

网友:
SAR ADC我也做过,以前做反向,没有提出来那个开关电容,最后我看别人的硕士论文,才将开关电容搞定了。哈哈哈
小本毕业做ADC,那时候真是欲哭无泪啊。
那个论文我可能看了50遍才搞定,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一直以来的关心!

刚发这个贴的时候,我才刚入手做这个东西,开始的时候尝试做的低速高精度,后来去年年末的时候发现sar adc可以做到几百兆,所以就尝试起来做速度稍微高一点的。最近做了个100M8bbit的,可是老师不满意,他建议我做100M10bit的。我用的工艺是smic65nm的工艺,其中提供的最小电容太大了,如果按二进制做的话,电容会很大,我也尝试自己画个相对小的电容,自己感觉不太好,也就放弃了 ,最近的话还在找方法。这就是我目前的进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是刚开始做SAR ADC,之前在做电源管理,现在想做一个12bit的全差分SAR ADC,我用的是SMIC .18的工艺,目前还没开始设计,楼主写站内信告诉我你qq号吧,我们一起研究

网友(2013-01-18):
同在研究

网友(2013-08-05):
回复 网友C:

   不知楼主的电容的面积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看到两篇关于金属三明治的电容论文,

可以做到f级的电容,同时只需要很小的面积,我研究了一半,感觉做不下去了,楼主可以看看

A 10bit 50MSs SAR ADC With a Monotonic Capacitor Switching Procedure .pdf

Reduction of Parasitic Capacitance Impact in Low_Power SAR ADC.pdf

网友(2013-09-25):
研究一下

网友(2015-01-05):
capacitor array需要学器件的同志们好好改进啊

网友(2015-07-03):
国外的SAR ADC硕士论文

网友(2016-04-15):
7楼的第二篇paper里面的idea,有个很大问题。CMPinput的VCM不连续,会让CMP offset随着input变化,成为一个非线性的因素。做10bit估计不行的。还有几个连到input的switch,都需要bootstrap,复杂很多。

网友(2017-12-05):
有关全差分式的sar a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