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

楼主(2010-11-22):
有没有人见过MOS电容这样用的,把栅和衬底接到一起,另一端是源和漏接一起?这种电容特性曲线是怎样的啊?

网友:
似乎见过

网友:
这个没见过。愿闻其详。

网友:
你确认是用作电容吗?

网友:
以前好像看到过 栅自己一端,另一端是源和漏和衬底接一起

网友:
自己仿真下不就知道了嘛。
一般来说MOS电容做电源滤波还是可以的。
因为随着栅级电压的变化,mos电容的容值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