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RF端的匹配问题

楼主(2010-11-22):
匹配问题正在困扰我.怎么做匹配网络呢?我目前射频输入信号的频率为900M,是共栅的输入.另外,本振端是大信号输入端,需要做匹配网络吗?
请高手指导.

网友:
RF总是要做匹配的吧,但是VCO的输出是个例外。芯片内部应该是共轭匹配,不一定50欧吧

网友:
“芯片内部应该是共轭匹配” , 这个。。。有待商榷。。

楼主:
你的意思是LO的两端不用作匹配了吧,但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我把balun的输出阻抗设为50欧姆和100欧姆,仿真结果不一样,我的lo信号是用一个单转差的balun的输出来做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