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erdi打开VHDL代码,急!!!!!!

楼主(2010-11-22):
我最近要验证一些模块,但是一部分模块是VHDL语言写的,想把它导入到verdi中看,但是这个VHDL代码中包含了很多库(除了IEEE库外),我不知怎么用verdi设置这些库。
我试过直接用verdi -lib lib_aa 这样的写法,但是verdi创建的是lib_aa.lib++的文件夹,都不能正确的导入VHDL;
请高手指点,是verdi有什么类似于synopsys_sim.setup的这样的设置,还是有其他的方法。
急!!!!!!!!!

网友:
先用vhdlcom 编译vhdl 库文件,编译工具会生成lib_name+++的目录,这样在使用verdi -lib lib_name

楼主:
通过设置novas.rc文件,可以添加库信息到这个文件,然后就能通过编译了。

网友(2011-01-20):
vhdl是有库的概念的,所以要先把东西vhdl文件编译成库文件

网友(2012-06-27):
1楼答得好。

网友(2013-04-15):
到底是1楼还是3楼的正解……

网友(2014-05-28):
2楼中 verdi -lib lib_name方式比较好

网友:
hdl -> schematic -> hdl conversion

网友(2016-09-22):
查看veridi -h

verdi -vhdl -f file.f
添加  -vhdl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