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ntinue time Sigma Delta Modulator系数的确定

楼主(2010-11-22):
在用SDtoolbox设计sigma delta modulator时,用到realizeNTF_ct,可是怎么确定系数a g b c呢,而realizeNTF函数输出就是a g b c的。谢谢诶。

网友:
我自己的研究:
realizeNTF_ct 可以得到矩阵ABCD,再用mapABCD转化为a,g,b,c
不一定正确,欢迎讨论

网友(2017-12-11):
感觉因为CT的DAC的ELD的问题,所以在反馈路径上是升阶了的,所以感觉同阶结构,ABCDc阶数比ABCD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