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库调用的问题,大侠们救命

楼主(2010-11-22):
原来没啥问题,今天登录到服务器突然发现add instance的时候只要选了.18um里面的任何一个器件,如n18,P18等,就会出现如下错误:CDF: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Callback: off->display => smic18mm_mosDisplay( 'off )
Messag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smic18mm_mosDisplay
....
后面很多类似的报错信息。
       实在看不懂这些错误信息,大侠们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指点下啊,非常感谢~~

网友:
pdk安装有问题?好像pdk的函数没有装入的样子。。

网友:
看看是不是display文件没了?

网友:
仿真的时候这个和display文件没有关系

网友(2012-12-05):
我现在用这个论坛上下的smic18mmrf库也是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导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2013-05-28):
知道在哪里下工艺库吗?今天装了cadence ic615,库里的器件太少了

网友(2014-11-16):
这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Callback: rdc->display => gpdk090_mosDisplay( 'rdc )

网友(2024-04-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呜呜呜,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