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输入折叠共源共栅增益增强运放中奇怪的零点

楼主(2010-11-22):
加了boost后相频特性中出现一个尖峰,如图
(1)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2)如何解决?
先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对P输入的辅助运放做补偿

网友:
又一个做ADC的。。。。

楼主:
又一个做ADC的。。。。
引用 网友A:

    您慧眼 嘿嘿

网友:
这带宽,没搞过ADC的,汗啊..

网友:
好好推一下doublet的位置,好好设计各个subboost amp和main amp,注意还有cmfb,不能随便给,会影响tran的,最好也仿真一下共模的bode,尽量优化功耗,好的设计能节省很多的

网友:
零点的问题,整体电路出现了一个零点
你可以试着把辅助运放的fu做大一些看看,辅助OPA的fu设置不好会影响整体稳定性

楼主:
弄了n天 终于搞定
当最终发现是由于交流信号加在单端导致的 我真是内牛满面啊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建议!

网友(2013-06-06):
回复 网友B:

   fu是什么?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