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哥

楼主(2010-11-22):
为什么WAIT ON语句在QUARTUS里面编译会有问题??
只有 WAIT ON SIGNAL UNTIL CONDITION才可以编译通过

楼主:
还有,是不是如果是使用敏感参数表触发进程的话,就算是在参数表中没有的信号,只要进程中有读取,都会触发进程,而WAIT语句只能是语句中的信号才能触发进程

网友:
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可综合代码

网友:
    楼主写的是Verilog 还是VHDL,用Verilog的土包子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