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下装assure的问题,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0-11-23):
谁在ic610下装过assura,我装的是assure4.10,安装过程中没错误,但是不能把它集成到cadence里。 我在环境变量.bashrc里加了以下两句 export ASSURAHOME=/home/liu/cadence/assura410
export PATH=$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tools/assura/binASSURAHOME/binPATH
打开layout后,最上面的一排工具栏只显示第一个launch,其他的都不显示了,谁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莫非需要licence,我听说这个licence和ic610的通用的 PS:我的操作系统是ubuntu10.04,assure实在论坛里下的,Assura 4.10 for ic 5141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高手快来

网友(2012-05-04):
ASSURA集成到IC6XXX
具体见下面实例:

################################################################################
export OA_HOME=/soft/ic613/oa_v22.04.064
export CDS_ROOT=/soft/ic613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PATH=$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ROOT/tools/dfII/pvt/bin:$CDS_ROOT/tools/SKILL5.00/bin

##################################################################
#Cadence ASSURA41
export ASSURAHOME=/soft/assura410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PATH:$ASSURAHOME/bin:/soft/assura410/tools.lnx86/bin:/soft/assura410/assura/bin:$PATH

#++++++++++++++++++++++++++++++++++++++++++++++++++++++++++++++++++++++++++++++++++++++++++

网友(2012-08-04):
兄弟 上面您不是自己说了么 assura for ic5141 这说明ic610 根本用不了 因为cdb已经转为oa格式啦 赶紧从下一个oa格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