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里可以找到display.drf

楼主(2010-11-23):
刚下载了tsmc.25rf PDK,导入以后,原理图没有问题。layout的时候,提醒我要merge display.drf,但是从下载了的文件包里找不到display.drf,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PDK里自带的
找找

网友(2011-06-21):
恩,我的问题是每次都提示merge drf文件 ,烦死我了。

网友:
pdk里面肯定有drf文件的,仔细找找,

网友(2011-11-02):
给个图解吧。

网友(2012-08-08):
回复 网友A:

   你merge完以后就保存在你启动icfb的目录下,和那个cds.log在一个目录,比如说你的用户目录下,这样以后就不会天天提示你没有display.drf了

网友(2012-12-13):
弱弱的问一下,display.drf是什么东东?能详细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示文件吧,就比如点亮要用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