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关于 镜像极点的问题

楼主(2010-11-23):
在razavi的书中P156提到: 镜像极点通常在输出上比输出极点大,

那么 镜像极点的 τ=RC值很小,在计算的时候可以忽略这一项,

那么书中  求得的ωp1为输出极点,

ωp2为镜像极点,,而其零点为镜像极点的2倍?

后面的快通路 和慢通路是什么意思 ?

楼主: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信号从M1经M3,M4传递到最后的输出,要先后经历两个极点 ωp2和ωp1 ;
而从M1经M2传递到最后的输出,只经历一个极点ωp1 ;
所以M1 M3 M4构成了所谓的慢通路,而M1 M2就是所谓的快通路了?

网友:
自己这不是想明白了吗

网友(2011-05-20):
这样的啊

网友:
恩,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差不多,低频时看不到,频率一高,这两个通路的差别就出来了,于是就有了那个零点。。。。。

网友(2013-08-14):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经过两个极点的叫做慢通路,楼主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2017-06-06):
同意楼主的理解

网友(2023-09-01):
我也遇到推导镜像极点和镜像零点的问题了,多谢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