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elaborate+error

楼主(2010-11-23):
ncelab: *W,CUNOUN: Cannot find any unit under chrt18base.RFNMOS_1P8:spectre in the design libraries.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0' of the unit 'RFNMOS_1P8' is unresolved in 'pllmml.dts:schematic'.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上有人如下解决:
Because the AMS simulation is different from spectre, so we must use the CIW-Conversion Tool Box-AMS simInfo form Spectre to creat the simul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DK.
我做了如下尝试:
CIW-Conversion Tool Box-AMS simInfo form Spectre
liberary name:                                              the library name of the PDK:chrt18base
process allcells in the library:                           select
process only cells with the following view:         not
if AMS simulation information exists:
only copy termmapping field:                           not
overwrite ams simulation information:               select
mark a cell as a primitive:
if any of modelmame/model/modelname are found:           select
if the cell has a spectre view:                                          select

但是还是没有成功,本站上也有人提过类似问题,但是没有人说得很详细啊!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又成功解决的吗?
救救我啊!

楼主:
我尝试过这个方法
CIW-Conversion Tool Box-AMS simInfo form Spectre to creat the simul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PDK.
CIW也提示已经有了rm1的AMS simInfo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错误?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回帖拿分

网友(2013-02-28):
我遇到了相同问题 用LZ的办法转了以后可以过elab了 cdf里头有了ams信息 谢谢

网友(2013-06-27):
我用楼主的方法,解决了此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2014-07-02):
我想用一个spice文件替换掉一个schematic模块,也是报出这个类似的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4-11-24):
直接在list view加了symbol,解决了

网友(2015-10-09):
谢谢楼主,我用你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7-03-14):
我按照楼主说的执行了,也按照7楼说的(在list view加了symbol),可是现在还是不行。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5'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4'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3'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2'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0'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7'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6'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5'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4'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3'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2'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1'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0'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CML_to_TSPC: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R0' of the unit 'hrpolyu' is unresolved in 'GSMC_R013S7G0.HRPOLYU: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R0' of the unit 'hrpolyu' is unresolved in 'GSMC_R013S7G0.HRPOLYU: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R0' of the unit 'hrpolyu' is unresolved in 'GSMC_R013S7G0.HRPOLYU: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1'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0'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2'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9'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8'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6'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5'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4'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3'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0'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2'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9'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11'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10'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8'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7'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6'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4'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5'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3'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2'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1'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PM0' of the unit 'p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1'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0'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12'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9'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8'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6'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5'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4'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ncelab: *E,CUCFUN: instance 'NM3' of the unit 'nchrf' is unresolved in 'Divider.Dual_modulus_2or3_20170313_Ri_symbol:schematic'.

网友(2021-01-07):
直接选用OSS-based netlister选项做仿真,应该就可以解决。 亲测可行。

以下资料摘自"Virtuoso AMS Designer Environment Tutorials"

The AMS cellview-based netlister (the original netlister for AMS Designer) translates
schematic cellviews into Verilog®-AMS netlists, for one cell at a time. The output of a
successful netlisting run is one or more files named verilog.vams, each containing a valid
Verilog-AMS module that corresponds to a schematic cellview, in the lib/cell/view for the cell.
The cellview-based netlister requires that you have ams simInfo in your PDK library.
Cadence’s Open Simulation System (OSS) netlister creates a single netlist of the entire
design hierarchy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he OSS netlister uses spectre simInfo. You do not
need to add ams simInfo or convert PDKs (as you do if you use the cellview-based netlister).
The Spectre and UltraSim circuit simulators use this netlister.

网友:
仿真时候选择OSS-based Netlister应该就可以。 亲测可行

网友(2023-10-11):
用楼主的方法解决了,可以仿真了,还是出现的错误的小伙伴们看看使用的cadence版本和incis版本是不是合适,我用的cadence615和INCISV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