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转换器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11-23):
在设计buck转换器的驱动电路时,应该注意哪些因素?通常用的是反相器链作为驱动电路,在后几级会加上限流电阻,但是驱动的最后一级和功率开关管的比例有什么比例要求?我认为功率开关管的驱动电流大小会改变开关管的交叠损耗,请教大家是这样吗?还会有其他什么影响吗?

楼主:
自己仿真发现,驱动电流基本不影响交叠损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会影响,可能你的Model并不是很准。

网友:
1.Driver mos output current must be meet Power MOS Turn-on (tr) and Turn-off (tf) , It can reduse Power Mos Switching Lose.
2.Driver mos output timing phase must be Non-overlap. It can reduse driver stage current lose.

网友(2011-11-16):
rising time and falling time must be correct to meet sw ring.

网友(2012-05-06):
最好是用专门的mos驱动芯片,这样能减小交叠损耗,而且能减小输出开关脉冲尖峰!

网友:
Yes, this is correct.
最好是用专门的mos驱动芯片,这样能减小交叠损耗,而且能减小输出开关脉冲尖峰!
to minimize the switching lose.

网友:
如果有以前的项目,仿真看看

网友:
会影响他的开关速度,看你的频率有无必要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