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 如何仿真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

楼主(2010-11-23):
我对matlab和通信中的仿真理解都不是很深,现在要做一个仿真,就是对一个符号进行采样,符号是模拟信号,用等间隔的时钟对每个符号进行16个点的采样,这样得到的16个点就有非常接近符号理想值的点,我的困惑是如何用matlab对符号进行模拟仿真呢? 怎么得到每个符号的16个等间隔采样点呢? 谢谢大虾们!!!

网友(2011-02-2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你可以用simulink,将信号生成器生成信号的生成间隔设置为0就是模拟信号了。然后设置一个脉冲采样回路。

网友(2011-04-24):
一个比较野蛮的办法是设置一个变量,记录你的采样间隔,然后
% your sampling interval is b
Tsym = b
% your analog function is f(x)
% your sampling number is N
n = 1:N
sample = f(n)
然后做积分啦相关啦把Tsym带进去就行了,脑子里记住这是个采样。。。很二但是我一直这样做

网友(2012-08-11):
能用就好,管它二,还是不二

网友:
可以采用6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