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小信号的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2010-11-23):
大信号就是直流分析,确定工作点,直流电流,电压等,也就是静态分析
小信号就是交流分析,确定动态参数,如频率特性等,所以也叫动态分析
欢迎交流

网友:
晕,第一次看见这样的解释,完全不懂...
不要管什么大信号小信号
就是:dc, ac, tran, ...

楼主:
概念要从本质上去理解,你才不会晕!

网友:
大信号就是直流分析,确定工作点,直流电流,电压等,也就是静态分析
小信号就是交流分析,确定动态参数, ...
引用 网友A:

    信号大小是相对的,大信号就是指信号大到小信号模型失效的程度,要求不同,这个程度也不同。所谓小信号分析实际上是我们的一种线性化分析方法,是一种近似方法,而恰好我们的绝大多数应用范围都满足这种近似条件。
     上面说的“大信号就是直流分析,小信号就是交流分析”是不准确的说法,直流分析实际上是寻找电路的静态偏置点,交流分析就是在这个偏置点对电路使用小信号模型进行线性化,然后在这个线性化模型下输入交流激励进行扫频分析。
        平常讨论非线性、SR等就是一种大信号性能的分析了。

网友:
大信号就是swing很大的信号,以至于影响它的本来工作状态
小信号就是swing很小的信号,以至于它影响的工作状态可以近似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