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是否引入寄存器问题

楼主(2010-11-23):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R1 <= arth_o;
    R2 <= data1 & data2;
    R3 <= data1 + data2;
    R4 <= R2 + R3;
  end

上面这段always语句综合后会产生D触发器

always @ (out2, R1, R3, R4)
  begin
    out1 <= R1 + R3;
    out2 <= R3 & R4;
    out3 <= out2 - R3;
  end
而这段语句综合的结果只是一个组合逻辑电路。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基础知识.
请看书

网友:
verilog 语言就是这么定义的,基础还不够扎实。

网友:
时序电路和组合逻辑的区别就是一个关乎clk

网友(2010-12-31):
回复 楼主:

    综合工具只看@(posedge xxx)这一句!

如果有则综合处DFF,

如果是@(a or b)

肯定是之和逻辑!

不过要写全哦,否则综合处来是Latch!

网友:
只写两个字也可以啊!

拒绝灌水哦!

网友:
第二个是电平出发的,本身就是组合逻辑

网友:
verilog就是这样规定的 lz是故意的吧 我菜鸟我都懂 要不组合和时序还有啥差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