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侠Calibre PEX(xrc)输出过滤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1-23):
在用calibre做PEX时想用 PEX THRESHOLD R>1000过滤掉小于1K的寄生电阻,可是输出网表看并不能达到目的。原来Calibre在计算时把一个线网上的所有寄生电阻加起来而不管其连接方式是串联还是并联。比如一个输出管驱动10个负载,到这10个负载的寄生都有100 ohm那么Calibre认为这个线上的寄生有1000,然而这个1000电阻是没有意义的。
    我需要知道的是最大的那个串联支路的电阻大小,并且根据这个电阻来做过滤,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不加过滤把所有寄生网络都输出,那网表过于复杂没法做后仿真。
    请大侠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楼主:
没人熟悉这个东西么,还是我问的不够清楚啊.

网友:
PEX REDUCE DISTRIBUTED  or  PEX Reduce ROnly

网友(2014-03-13):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如果不减化网表我的后仿现在根本就跑不起来!求教。。。。。。。

网友(2016-02-17):
问题解决了吗?在PEXoptions里设置感觉不起作用呀

网友(2017-09-14):
很需要,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