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floorplan

楼主(2010-11-23):
麻烦请教下大家在使用encounter时,怎么可以把chip size搞成“L”形啊。而不是长方形,谢谢大家啊!

网友:
可以用剪切哈,tools工具条哪里有个剪刀cut,点住了进行拖动,就可以把长方形的chip 弄成多边形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啊

网友:
Really?改天试试~~